怎么单独保存pcb封装?

楼主(2010-06-30):
如题!通常我们建好pcb封装都是直接存在library里的,可不可以只存一个pcb封装文件呢?

网友:
可以。

robert-pcb -2

楼主:
版版你这样的回答太不负责任了,扣你分,哈哈!

网友:
可不可以的答案不就是可以吗?

网友:
标题上还有“怎么”两个字,呵呵

网友:
可不可以的答案不就是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版主可以是可以不过也要详尽点啊。用什么方法都要说出来。哈哈~~!

网友:
jimmy,指的是库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