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返回路径

楼主(2010-06-30):
信号完整性分析上的疑问
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的时候,可以理解为电流不断对电容充电,在信号路径上积累正电荷,而在回流路径上积累负电荷,回流路径上不断积累的负电荷可以等效为与信号电流反向的电流,此电流就是传输线的返回电流吗,还是说信号电流经过load端再通过回流路径回来。

楼主:
晕,书上都有答案@~@

网友A:
传输线的特点就是有回流路径,在分析高速信号,请忘记地的概念,信号总会沿着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

以传输线的零阶模型来分析,信号经过单位长度的传输线时,信号就会回流,这样一系列的回流就构成了回流路径.

楼主有了这个定义,理解应该不困难了!!

楼主:
包哥丁的书真的很经典,主要是好看的懂了,呵呵@~@

网友:
希望楼主更上一层楼。。

网友B(2010-08-27):
    请问信号在rising time及falling time 回流的方向是不是相反

楼主(2010-12-01):
回复 网友B:

    是个问题
    期待牛人解答

网友(2011-07-19):
回复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信号的回流行为是自发的,还是我们要将信号线与地之间用过孔联通?一般的额回流路径是地线吧?谢谢

楼主(2012-12-18):
引用 网友B:
    请问信号在rising time及falling time 回流的方向是不是相反

上升沿时回流路径上积累负电荷,相当于将正电荷往回推,回流电流与信号相反。
    下降沿就是信号上的正电荷在消失,回流路径上的负电荷在消失,依旧相反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7-11-30):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的特点就是有回流路径,在分析高速信号,请忘记地的概念,信号总会沿着阻抗最低的路径回流。

以传 ...

    沿着最低阻抗回流后,最终这些电流去了哪里?很疑惑,如果以孤立铜皮作为返回路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