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楼主(2010-06-30):
我是使用99SE的,在使用的过程中,有点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能不能隐藏某个网络的预拉线,比如GND呀,VDD,VSS,VCC呀,我的意思是我先走别的,再走GND,VDD,VSS,VCC的线,但是GND,VDD,VSS,VCC这些网络老碍着眼,就想先把他隐藏起来~~~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在线等待中~~~

网友:
这样,打开新窗口,选隐藏,也可以改改颜色,使它区别于其它网络,看得更清楚。

网友(2010-11-21):
感谢2楼,这招还没用过。
不过一般是先走VCC和GND再走其他网络吧。

网友(2011-04-08):
很方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