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pper线宽的粗细在layout中有何影响

楼主(2010-06-30):
在制作封装中,经常会将接地脚与某块铜皮结合,此铜皮是用copper画的,为了精确定位,
1 我通常是将copper的线宽设置成0.0001,然后与接地脚焊盘associate。
2 如果我将copper的线宽改为0.05,然后再与接地脚焊盘associate,

请问, 这两者有何不同?copper的线宽对什么产生了影响?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效果一样吗?目前我没发现区别。
在lay板的时候,要画一块铜皮,线宽不同会有什么差异吗?

PS: 我知道如果copper形状需要倒角的话,线宽的粗细会有限制,其他的呢?

楼主:
坐在沙发上等~~

网友:
最好将copper的线宽设置为5mil(不应小于5mil)

有时候会变成网格焊盘,如果HATCH 格点没作更改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在layout中copper线宽小于HATCH 栅格的话会出现网格形铜皮。
        ——原来网格铜皮也可以这么设置滴!之前没注意过
   封装中的铜皮倒没有变化,应该是结合焊盘后变成焊盘的缘故。

   嘿嘿,谢谢啦

网友:
问题不大,只要得到你想要的铜就可以了。

网友:
HATCH的格点是grid的三倍的话,就是网络铜

楼主:
HATCH的格点是grid的三倍的话,就是网络铜
引用 网友A:

总算搞清楚究竟是啥意思了,当灌铜线线距(即图中的HATCH GRID中的设置)大于灌铜框线宽(也就是灌铜线的线宽)的时候,就出现了网格型铜皮。这样很容易就理解了吧,嘿嘿~~
做了个简单的示意图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