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0-06-30):
焊盘是60mil,25层是80mil,但是在5v这个平面上,显示的是70mil如图:
哪位高人给个解释?谢谢先!

网友:
你的5V平面是用CAM PLANE还是SPLIT/MIX?

网友:
是不是把禁步的区域显示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按你的意思,难道是阻焊层的尺寸?

网友:
设为no plane就可以解决此问题了,
原因是你设置了焊盘的antipad(库自带的封装或别人做的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啊

网友:
antipad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ad stack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真是antipad的尺寸。
但我绝对没有设置,使用的是layer25。将inner layer的pad style设置成thermal或antipad时,默认的就是72mil。
是不是layout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