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9.0如何导入DXF结构图

楼主(2010-06-30):
pads9.0导入DXF结构图错误提示<This vers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18>是什么问题啊,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网友:
将DXF信息全部复制,另存到无模板(公制)或英制的新的AUTOCAD文件中去,再另存为低版本(R14,2000)的DXF后,再导入试试看。

实在不行的话,就将DXF原文件发上来吧。

楼主:
按您的方法试了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