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库绘制

楼主(2010-07-01):
各位,请问在powerpcb中怎样把一部分器件做成一个封装。元器件之间有连线,还要开槽

网友:
利用pad+copper组合的功能来实现。元器件之间的连线也要用copper。

这种方法表达起来特别费劲,打个比例吧:

如两个电阻(电阻A和电阻B)要做成一个器件,

放置两个PAD作为电阻A,电阻B的两个焊盘只能画两个copper.

然后他们之间的连线也画一个copper,然后利用“组合”功能,将相关的copper与pad组合起来。

网友:
利用pad+copper组合的功能来实现。元器件之间的连线也要用copper。

这种方法表达起来特别费劲,打个比例 ...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全部裸铜了,电阻A和电阻B之间的连线也裸铜了???

楼主:
可不可以用 reus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