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raint areas设定中Add的区域有层的区别么?(是定义到TOP层……吗?)

楼主(2010-07-01):
请教一下:在allegro中Constraint areas设定中Add的区域有层的区别么?(是定义到TOP层……吗?)

在Spacing规则设定时遇到问题:BGA内部的走线间距很小(在顶层),如果定义了Constraint areas是否除了顶层其他层也定义了这个区域?
那设置Values时是否要设很多规则呢?

谢!

网友(2010-09-20):
可以设置每个层的限制区也可以设整板的,16.2版本。设置:color Dialog->Areas->Constraint Region,然后选中你要增加限制区的那一层或几层,最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