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做阴阳拼板时遇到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7-01):
如图所示。在进行层转换时,显示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问题到底是显示不出来还是没有操作成功。

楼主:
没显示出来!

网友:
完全看不懂问题。
另:99se截图另存成gif格式会比jpg格式看着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最好把问题说明清楚详细一点,如果是单单的显示不出来那很简单,你把文件保存再打开就可以显示初来了,这可能是你的系统速度太慢了的原因吧!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理了。但不知怎么解决。如图中所示。焊盘属性上“Use Pad Stack”有个对勾。去掉后就可以显示出来。但不知为什么会选上这一项?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