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中dxdesigner可以启动了呵呵

楼主(2010-07-01):
不管是什么原因,它终于好用了
2007.7是差点把我折磨死呵呵,为了看图还得为它安装个新的系统

网友:
我也装了EE7.9,但是不太会用dxdesigner,有没有EE7.9  dxdesigner的使用说明啊?共享一下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贴图出来!

楼主:
呵呵,看看以前发的求助帖吧,。7在我装了某些软件后dx不能启动
不知道楼上想看什么,我也没有必要再这里无病呻吟

网友:
能用就好,新的dx有变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破解步骤啊,我装上不能用。。。。

网友:
    回复  braveboys

        能不能给个详细的破解步骤啊,我装上不能用。。。。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MGLS.DLL文件替换掉!!!

    其实全部替换掉MGLS.DLL文件可以使用DOS命令完成,用不着一个个去找。
    例如我们的EE7.9装在C:\MentorGraphics (默认是这个)
    我们只要把MGLS.DLL拷贝到某一目录,例如c:\temp下,然后点击电脑的”开始“-----》”运行“,输入"CMD",就进入了MOS-DOS了,然后输入” cd c:\temp",就进入我们的拷贝了MGLS.DLL的目录,然后输入“Replace /R /S MGLS.DLL C:\MentorGraphics”回车即可,就把C:\MentorGraphics下所有的MGLS.DLL给替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7楼说的对,我就是照着crk中的readme做的
只有3步:
    1、生成license
        2、replace mgls.dll
    3、设置LM_LICENSE_FILE指向第1步生成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生成license   用哪个文件生成????

    3、设置LM_LICENSE_FILE指向第1步生成的license?????3能否帖个图

楼主:
    就是执行node lock的bat文件
然后指向生成的license.da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这样了,PCB能启动,其它的不行。。。。

网友:
    装了EE.9后;ALLEGRO中的CAPTURE不能使用了,请注意!

网友:
    把allegro环境变量移到mentor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