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方案,问我能不能设计出原理图和PCB来

楼主(2010-07-01):
今天去面试的时候,对方说给我一个方案,问我能不能设计出原理图和PCB来,我说不行.搞不定.
  请问,如果对方给一个方案,要哪些条件才可以完成对方的要求?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线路,当然设计的条件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
如果是超大规模集成芯片,IC芯片公司保密资料,在网上也找不到规格书,而且需要软件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找芯片方案公司要IC芯片使用图,再加以修改。如果你的定单很大,你可以抱着手玩,方案公司全部帮你搞都没问题。

网友:
比较笼统,不好直接回答,要善于体会面试你的人的意图

网友:
设计原理图那不是一般layout工程师能胜任的!给个图纸你照着画还差不多。

网友:
面试时,要看自身的水平,还要看你忽悠的能力,这样才能成功。楼主要多面试,多失败几次才能总结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