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orcad图转为pdf?

楼主(2010-07-02):
怎么将orcad图转为pdf?没找到老帖子

网友:
安装PDF虚拟打印机。就可以直接打打印成PDF了

网友:
打印就好了。

网友:
安装acrobat reader,然后打印选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安装Adobe的Acrobat即可打印

网友(2010-09-26):
PDFFactory同样可以的

网友:
这样生成的PDF都没有器件属性,只是纯粹的图形,可以用PADSLOGIC打开ORCAD原理图,然后再用其PDF输出功能输出,输出的PDF会带有器件属性,PADSLOGIC对汉字的支持好像还可以,基本能保持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