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关于库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这些库是从protel画在pcb上面然后转pads 再pcb里面 保存为pads的库但是有很多不了解 希望可以帮忙解说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对PADS的库进一步了解,PDS的库文件由四种封装库组成,你说的protel的库转过来的是元器件的封装库,在PADS中被称作是PCB DECAL,如果只设计PCB,只要这一个库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图1是什么一回事呢 ?  还有图4怎样全部显示丝印层的copper呢?

网友:
网格设计的太大,改一下就行了,早preferences中的grids中的copper设置的小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