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EE2007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在Symbol Editor中,对于一个Symbol的Pin Name和Pin Number:
若勾选Pin Name,在Schematic中会显示出来。
若勾选Pin Number,在Schematic中不会显示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我只是想在Schematic中显示Pin Number。

楼主:
终于解决了:
1. 在Part View中选中Symbol。
2. 打开Slot列。
3. 点中下面的数字,然后拉出Symbol,这时候就会有Pin Number了。
注意:这样做的前提是在Symbol Editor中的Pin Properties选中Pin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