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开路的传输线的反射

楼主(2010-07-02):
终端开路的传输线的反射系数为1,即所有的电压都会原封不动的反射回远端
书上还特别举了个例子,一个方波信号过来,最后测得的终端开路电压为6V
我用电源调了一个3V的电压,用电压表测咋还是3V呢

网友:
这个小软件,方便你理解!

提醒你下,反射系数是-1.

网友:
反射是以在电平跳变沿震荡的形式出现的,这个得用示波器观察,是一个暂态的过程,因为反射会在始端和终端重复下去。电压表测得的是rms或dc值,是一个时间段内的稳态值。

楼主:
这个小软件,方便你理解!

提醒你下,反射系数是-1.
引用 网友A:

   shark你咋发个病毒,呵呵,谢谢了
   开路反射系数为1啊,短路才是-1吧
   呵呵

网友:
sorry,看错了。。你说的对,开路反射系数为1啊,短路才是-1

网友:
负载为1e8 ohm (近似无穷大)时的反射情况。

网友:
在于博士网站上看的计算
信号完整性:信号振铃是怎么产生的
时间:2009-04-21 17:22来源:未知 作者:于博士 点击:5499次
信号的反射可能会引起振铃现象,一个典型的信号振铃如图1所示。

那么信号振铃是怎么产生的呢?
      前面讲过,如果信号传输过程中感受到阻抗的变化,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这个信号可能是驱动端发出的信号,也可能是远端反射回来的反射信号。根据反射系数的公式,当信号感受到阻抗变小,就会发生负反射,反射的负电压会使信号产生下冲。信号在驱动端和远端负载之间多次反射,其结果就是信号振铃。大多数芯片的输出阻抗都很低,如果输出阻抗小于PCB走线的特性阻抗,那么在没有源端端接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信号振铃。
      信号振铃的过程可以用反弹图来直观的解释。假设驱动端的输出阻抗是10欧姆,PCB走线的特性阻抗为50欧姆(可以通过改变PCB走线宽度,PCB走线和内层参考平面间介质厚度来调整),为了分析方便,假设远端开路,即远端阻抗无穷大。驱动端传输3.3V电压信号。我们跟着信号在这条传输线中跑一次,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分析方便,忽略传输线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的影响,只考虑阻性负载。图2为反射示意图。
      第1次反射:信号从芯片内部发出,经过10欧姆输出阻抗和50欧姆PCB特性阻抗的分压,实际加到PCB走线上的信号为A点电压3.3*50/(10+50)=2.75V。传输到远端B点,由于B点开路,阻抗无穷大,反射系数为1,即信号全部反射,反射信号也是2.75V。此时B点测量电压是2.75+2.75=5.5V。
      第2次反射:2.75V反射电压回到A点,阻抗由50欧姆变为10欧姆,发生负反射,A点反射电压为-1.83V,该电压到达B点,再次发生反射,反射电压-1.83V。此时B点测量电压为5.5-1.83-1.83=1.84V。
      第3次反射:从B点反射回的-1.83V电压到达A点,再次发生负反射,反射电压为1.22V。该电压到达B点再次发生正反射,反射电压1.22V。此时B点测量电压为1.84+1.22+1.22=4.28V。
      第4次反射:。。。 。。。 。。。第5次反射:。。。 。。。 。。。
      如此循环,反射电压在A点和B点之间来回反弹,而引起B点电压不稳定。观察B点电压:5.5V->1.84V->4.28V->……,可见B点电压会有上下波动,这就是信号振铃。

 信号振铃根本原因是负反射引起的,其罪魁祸首仍然是阻抗变化,又是阻抗!在研究信号完整性问题时,一定时时注意阻抗问题。负载端信号振铃会严重干扰信号的接受,产生逻辑错误,必须减小或消除,因此对于长的传输线必须进行阻抗匹配端接。

网友:
晕,第二张图片出错,正确的是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跑一下看看
*file source_under_termination.sp
*****************************************************
.option post

v1 1 gnd pulse( vlow vhigh td tr tf pw per)
r1 1 nearend 10
Tline nearend gnd farend gnd Z0=50 TD=1ns

.param vlow=0v vhigh=1v td=0ns tr=0ns tf=0ns pw=49ns per=50ns
.tran 100ps 40ns
.end

网友(2010-09-15):
终端开路的传输线的反射系数为1,即所有的电压都会原封不动的反射回远端
书上还特别举了个例子,一个方波信 ...
引用 楼主:

用電表量若不是 3v,那才離奇,電表量的是 DC 值,無法量出傳輸線的瞬間反應,
要是可以,就沒有人會買 TDR 了。

楼主:
个人理解,肯定开路是全部反射回去,如果用TDR测瞬态电压,可以用下面的方法达到无论是暂态还是稳态都可以测到3V,电压源输出3V,电压源用一个50ohm的电阻,传输线上的电压为1.5V,开路全部反射回去以后不再反射回远端,远端保持1.5+1.5=3V,如果接上负载不是开路了呢,那岂不是无论怎样都是1.5V了,对哦,如果传输线无论怎样都是匹配的,电源内阻岂不是会分掉电压源的电压。如果传输线是开路,那么无论怎么反射最后肯定是3V,因为最后所有的电压都是要加在开路上的,但是如果接上负载,如何保证给负载供电是3V呢

网友B(2011-01-10):
太经典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可以很简单的回答:

因为反射只在信号有变化的时候产生!

楼主是用的电源,是一个恒定的电压输出。
反射只会出现在电压信号第一次到达不匹配的地方的时候,只有一个瞬间,之后开路的负载端不会再有反射。
假设说一直有反射,就是说负载端开路了,电源还一直有输出电流?不可能!

网友:
反射和输出电流有啥关系?
只要有输入,只要有阻抗不连续点,反射就会存在。
6V的情况是瞬态(时间是两倍源端到终端的传输时间),很快达到3V的稳态值,电压表是不可能测到的

楼主(2012-12-18):
引用 网友B:
太经典了

这个确实贻笑大方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