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 GND铺铜,出现BUG? 杂乱的线!!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0-07-02):
pads2007 6层板,第二层铺GND,出现图片中的问题,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那是因为你打了很多的地过孔,然后没用线连接,这个不用管它就可以了。只要你把第二层铺满铜就可以了。或者相应的地用铜皮连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第二层铺铜的结果。图中的那么多杂乱线不是connection。。

网友:
途中杂乱的线应该是飞线吧,是你自己画的板子?如果是的话,发消息给 哆啦@梦 ,让他给你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飞线啦。飞线的我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只要GND铺上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cam plane也要copper pour的啊?一直以为cam plane就是整个一层的铜皮,不用copper pour的。
奇怪了,我画的板子,cam plane没copper pour,用verify design检查时也没有gnd和3.3v的连接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