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连接焊盘时,连接线的端头超出焊盘,特急,在线等!

楼主(2010-07-02):
用较宽的线去连结时焊盘时,结果发现连接线的端头超出了焊盘范围,如下图附件
请高手帮忙指点,特急,在线等,谢谢了先

超出焊盘

超出焊盘

网友:
你可以不把线走到焊盘的中间,走到不出头的地方换线宽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jinsihu2005 !
换线宽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我要求的这样连接方式,如下图,即要有较大的走线宽度

网友:
其实我说的那样是可以的
给你举个事例吧
这是像你说的走线
这是在到焊盘的时候改变线宽走的线
你看看就明白了,或者你就铺铜吧。

楼主:
嗯,请问,若是铺铜,因为每一块铺铜的面积都是一样大小的,而且数量很多,有没有办法可以复制铺铜,即只是制作一个铜皮,其它的则通过复制及粘贴来搞定。

楼主:
在上面的第二张图片中,可以看到,走线超出焊盘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我用改变线宽的方式,做不到这么大,但是我测量每条线的线宽又都是一样大的,又不像是铺铜,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复制,如果是不同NET,需要设置一下就OK

楼主:
怎么操作,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建议LZ看下论坛茂积的PADS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Allegro铺铜再复制可以的,Copy时使用相对坐标ix命令可以精确定位,如果布局时能保证相对位置一样,铺铜复制还是很快的,很适合楼主现在的情况,只是不晓得楼主的布局是否也很有规律呢?不知PADS是否也有这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布局是规律的,但是使用的是 PADS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由 zhangtao2  出面指点解决了,谢谢 zhangtao2 ,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