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板,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7-02):
新手画的,请大伙指正。

楼主:
板上有两个定位孔(黄色的哪两个)
这样做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吓我一跳,还以为是个很大的板,在钻孔层开没错,但是你的定位孔离原件太近了,没法安装。

楼主:
吓我一跳,还以为是个很大的板,在钻孔层开没错,但是你的定位孔离原件太近了,没法安装。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正,这两个定位孔不是打螺丝的,
是固定塑胶件的。
   请问还有其它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