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S5O 中移动栅格问题

楼主(2010-07-03):
请教一下,当在测量CAM350中图形的距离时,鼠标移动最小是1MM,怎么要让他在测量长度时,可以测量小于1MM的距离

网友:
不要对 齐网格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那个地方改成0.001就OK了

楼主:
单位改成0.001也不行哦。因为单位改成毫米.按Q去测量不在栅格上的孔根本点不上,要单位为MIL才可以,但是我测量孔径肯定是要好为单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对齐网格要在哪里设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的CAM350是哪个版本
这是cam350 9.0的。如果是6.0的版本,则在窗口的右下角,一个S的按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