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如何给焊盘开槽?

楼主(2010-07-03):
请高手们支招!

网友:
焊盘叠加或者用Keepout层画出你要开槽的图形,再跟厂家沟通一下是否需要沉铜。

网友:
顶一楼 呵呵.99没有开椭圆形槽的功能

网友(2010-08-05):
AD09能不能开异型孔了?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不过用KEEPOUT画的时候最好问问PCB厂商最小能做多大的尺寸,太小的尺寸他们做不了

网友:
在机械层做就好了~~~~~~
想做什么样的都可以~~~~~

网友(2011-04-29):
说的都挺好
最主要是要和厂家协商
我们厂里就是用KEEPOUT层
不过最小是0.9
当然提前要说明是否金属化

网友:
用机械层1就可以了。线宽一般的0.3~0.6mm

网友(2011-06-18):
机械层1就可以的,一般1mm以下的孔做成0.3mm,1mm以上的孔做成0.5mm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