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有进程显示,但不出启动画面

楼主(2010-07-03):
ee2007.9有进程显示,但不出启动画面,我自己的电脑成功安装了,可朋友的就是一直启动画面出不来,也没有报错!是不是ee2007.9与系统软件有冲突?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希望高手关注一下!!!

网友:
这个是在检测你的license是否合法,第一次启动的时候是要久点,不过很久都没有打开破解就有问题

楼主:
rx_78gp02a 说的没错,是生成的license出了问题,现在已经搞好了

网友(2010-08-31):
楼上用的什么版本的破解,能给一份吗?
booker19@163.com

网友:
这个破解一定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破解一定可以用的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用的就是这个,但好像不是很稳定。你用的是fl,还是nl?

网友:
上个现在使用的,稍好一些,但celledit还是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nl是本地的license,float是网络浮动的,我用的是nl

网友:
装EE2007.8,EE2007.9 一直不太成功。
只能用公司的网络版!
郁闷!

网友:
用win7 64位版正常啦,郁闷啊,以后就用64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