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遇到一个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0-07-03):
pads在布线的话,突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上面显示:2015的错误代码,一按确定就自动关掉,求解决方法!!! 问了五十个高手,都没搞定.

网友:
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用原文档再生一个文件就OK了。PADS是会经常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那是绝对的郁闷啊~~~

网友:
如果五十个高手都没搞定,就是软件问题,注意存盘就行了。

网友:
router里边走下线,存盘,再到layout里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只能说软件问题了。

网友:
把文件放上来看看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软件没破解好?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

网友:
导出ASCII出去,新建一个文件导进来

网友:
软件有问题,看来是。

网友:
软件的问题   经常遇到  注意存盘就好了

网友:
软件的问题,也有遇到過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没有办法,只有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