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面开窗,半开窗,残铜率,露铜,露线,阻抗条,LPD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4):
请问各位pcb中的双面开窗过孔,单面开窗的孔,半开窗的孔,开同窗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行业中常提到的残铜率,露铜,露线,阻抗条,LPD又是什么意思呢?

工艺边是不是也叫拆边,英文叫break away tab呢?

谢谢各位了,我是新手所以很多不懂,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那位高人回答?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了

网友:
行业问题,可以问问板厂。
pcb中的过孔默认都是双面开窗的。其他情况都是针对特殊用处的,比如不同的工艺,不用的间距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