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出错:本机许可证管理并没有被初始化

楼主(2010-07-04):
ee2007.9今天显示“本机许可证管理并没有被初始化”请高手指点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
关闭杀毒软件试试看,有时候杀毒软件会禁用一些服务端口

楼主:
卸了杀毒软件,重装ee2007.9也是一样,今天装这软件把我搞晕了。

最后把操作系统GHOST恢复了,再安装ee2007.9就可以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忘了怎么解决了,组策略里看看是不是哪个有关证书管理的服务项目被关闭了!

网友:
我的错误是这样的!

楼主:
sun_tree
你的问题一是生成的license不行,二是没有将破解文件中的MGLS.DLL复制到mentor ee的安装目录中。

网友:
    安装时没提示要选LICCENSE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