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中的安装孔焊盘怎么画啊?

楼主(2010-07-04):
是不是和画一般的通过孔焊盘一样啊?我想画一个孔径是3mm的安装孔,自带的只有MTG125,MTG156,MTG250的
谁有现成的就更好了?大家帮帮忙吧!

再问一个问题啊

上面的这个封装的焊盘怎么做?它的flash应该是什么形状的啊?

网友:
自己做一个,和通孔焊盘类似,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要不要上锡……

网友:
同样的疑问!!顶一下~~

网友(2011-10-08):
我创建了一个,但是在mechanical symbol中调用焊盘时,没有,如图,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