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厂精度满足的情况下探讨一个线宽/线距的问题:是7mil/5mil好好还是6mil/6mil好?

楼主(2010-07-04):
如题,在线等,谢谢

网友:
6/6mil好些,减少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不过还不是很明白,请问是说间距大从而减少窜扰么?抑或是均等的线路间隔减少窜扰?

网友:
串扰是和线长,线间距,距离参考平面的距离等有关系,间距越大串扰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