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2004 outline 导入PADS2007 边框变小

楼主(2010-07-04):
参照 论坛 视频教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203-1-5.html
我尝试了下,发现边框能够导入,只是比例不对
AUTOCAD 格式/单位 设置为毫米;SCALE 设置为1

导入pads时候,里面的DXF-FILE UNITS 只能设置为MIL 设置为MiTER  就会报错

这里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只能通过在CAD下1:1(毫米)先画好边界,然后设置SCALE 为39.37 然后保存,进行导入。 过程中 AUTOCAD 里图形,由于大小太大,就看不全了。

请问高手们,我哪儿做的有问题呢,有无更好解决办法!

网友:
你試試不要設定單位看看,我都是這樣使用還沒有出過問題.

网友:
你先将autocad里的所有信息选中,然后复制。

再点新建,打开无模块(公制)的模块,粘贴进来,再另存为低版本的dxf,

打开pads layout,导入刚刚的DXF。/

网友:
单位不一样,很容易出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你先将autocad里的所有信息选中,然后复制。

再点新建,打开无模块(公制)的模块,粘贴进来,再另存为低 ...
引用 网友A:

   导入layout的时候输入umm,把单位改为mm

楼主:
首先要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也就这个问题写了小结,在公司电脑上,明天拷回来上传过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自己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原因是有时候几种方法都好,有时候不行,有时候就是按版主的办法做的,
又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