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操作平台??

楼主(2010-07-04):
我目前使用的是win7,但发现安装orcad16.2后,无法出netlist.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现在只能怀疑系统了!!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有在win7下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试过xp之后发现,同样的是16.2在xp上安装之后就能使用,可以正常出netlist,
但在win7下安装也可以成功,但是不能出netlist!!
    不知那位大侠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管理员模式运行 或者打最新的补丁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