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电容电阻的值传递到pcb了

楼主(2010-07-04):
详情见cell editor的properties text,可以把你在library 里面定义的symbol的属性的值放到板子的任一层,包括丝印层,安装层,走线层等等,是个不错的功能

楼主:
还有一个pin text ,如果pin text选择的是logical就会显示symbol的pin name,如果选择的是physical 就显示管脚编号,当然了pin text可以多远,即一个管脚可以对应多种不同类型的pin text

网友:
是2007吧,我看了一下2005下没有
等改天有时间看一下这个文件

楼主:
是最新的07.9才有的功能,前段时间看到有人问怎么能把值传过去,现在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很好的功能,这样就可以出器件值的装配图纸了

楼主:
貌似allegro很早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很好用的

网友(2010-08-28):
但是我使用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在哪儿可以把电容电阻的值传递到pcb了

网友:
按照说明书操作了,还是不能显示元件参数。symbols也做了对应的"Value"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操作对还是软件本身的bug, 有实践过的朋友吗?

网友:
rx_78gp02a ,请问有EE2007.9转PADS的小工具吗

楼主:
之前的帖子没有看清楚,回错了,我是用ad9把gerber转成p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