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与ERP的连接

楼主(2010-07-05):
    请问大家平时导出BOM后是怎么和公司的ERP连接上的。平常导出的BOM基本只有:封装、值、数量、位号(excel格式的)。以前都是从原理图导出这样的BOM后,然后在公司的ERP里查到每个想要的器件,然后再把ERP里该器件的具体资料逐个拷到excel中,每个器件都有:品号、名称、规格、成本........所以要做份BOM出来非常的繁琐,等归档的时候还要录到ERP中...假如做原理图的时候只要把原件的值设成如:0.1uF/0805(本来只填0.1uF),这样导出的BOM中原件的值就是0.1uF/0805,再把公司所以器件资料都导成EXCEL的文件后(里有器件品号、名称、规格、成本),有没什么工具可以实现类似这样的功能:通过BOM里元件的值和公司器件资料里规格的值对应起来,然后输出一份我们想要的BOM(品号、名称、规格、成本、数量、位号)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PADS软件就可以,我们以前用的也是ERP,在ERP里元件是用P/N表示的,且每一个元件在ERP里只有唯一的一个P/N,只要把BOM的值里增加一个附加属性对应的P/N就可,建议多和你们那的入BOM的同事多沟通沟通就可,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在BOM的值里增加一个附加属性对应的P/N,那原理图导出的BOM这个值还是要上ERP查找到该元件对应的值啊。不是导出BOM就会有这值的。(你说的P/N和品号差不多,没个器件都有唯一的一个品号)

网友:
    是导出BOM就会有这值,但是你的原理图上应有这个属性,而且如果你的是成熟的公司的话在元件库中的元件就会有这个属性。还是那句多和你们那入BOM的同事多沟通沟通就好。

网友:
    俺们一直用的与ERP链接的,不过做库够辛苦的。每个PART都要添加ERP NO ,ERP desc属性,这两个属性的值与ERP系统是完全一致的,导BOM时要设置选择这两个属性。BOM导出后,再入ERP系统,后续的核料、跑缺料、仓库发料都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