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库的时候同名管脚怎么做?

楼主(2010-07-05):
最近刚用orcad,发现做元件的时候元件引脚不能同名,比如GND、VSS、NC等,刚看一个帖子可以把电源类的设置成POWER,但是像nc这种怎么处理呢?现在我都是把这种有重复的都是顺序编号的,比较的笨

网友:
可以设置成GND1、GND2、GND3..............
               VSS1、VSS2、VSS3................
               NC1、NC2、NC3....................

楼主:
现在就是这么设置的,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设置成同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