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PECL PCB阻抗要求

楼主(2010-07-05):
请问,差分LVDS的阻抗要求是差分100欧姆。那么LVPECL的阻抗要求是多少呢?是要求差分100欧姆还是单端50欧姆?
谢谢

网友:
上面的资料详细的介绍了LVDS和LVPECL的电路特性及匹配方式,希望对楼主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文章已经看了。我的理解是LVPECL的传输线阻抗是50欧的。但是也要看电路的负载。一般情况下LVPECL的负载端为50欧姆。那么设计的LVPECL的传输线阻抗为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