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坦式原理图怎么将各张图纸编号,并且在off-page上将相应的图纸编号显示出来?

楼主(2010-07-05):
就像这个效果?

网友:
在Tools中選擇Annotate,接著在Action中勾選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即可.
ps:記得Off-page要在兩個要連結訊號的頁面都有才會出現頁面連結號碼.

楼主:
谢谢!
另:怎么更改图纸页码编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Tools中選擇Annotate,接著在Action中勾選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這樣頁碼會全部自動排序.

    PS:若仍不行那只有一頁一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