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层板如何计算差分线跟DDR的50欧姆阻抗线的线宽与地线的距离?

楼主(2010-07-05):
请教:2层板如何计算差分线跟DDR的50欧姆阻抗线的线宽与地线的距离?谢谢

网友:
如果2层板,和走参分线对应的另外一层有平面层(电源、地),就直接按照微带线来就算就好了。。。
如果没有,就不能计算。

楼主:
哎,你说的那种一般是应用在多层板中的计算方法,2层板就不是那样子计算了。应该是参考走线旁边的地线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有高手出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两种方法。POLAR 9000

1.地线包地的差分线计算方法

2.地铜包地的差分线计算方法

楼主:
十分感谢,我先自己看看,不懂的再来问您

网友(2010-08-30):
地线和地铜如何区分?G=100算不算地铜?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A:

包地线和包地铜应该计算方法是一样的,shank版主说的方法也是可以的,前提是你的差分线背面是铺的地铜处理,不过这样对走线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2011-03-27):
高速线路吧

网友:
    目前工艺双层板好像做不到50R的特征阻抗吧!

网友:
    可以用polar简单计算下,按照1.6mm的板厚,DDR基本是单面走线,另一面做参考,差分走线还能调整到100ohm,如6/8/6,单端的50ohm几乎不可能,6mil的线宽都是100ohm以上的单端阻抗。

网友:
    双面板控制阻抗是件很浮云的事……

网友:
    双面板很控制阻抗很难实现!

网友(2012-02-01):
    确实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支持4楼的方法,我们的两层板阻抗也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2012-06-25):
算了下 做不到100ohm以下的差分控制啊

网友(2013-05-06):
    共面阻抗计算,如果走线到参考层的距离和其旁边的地铜距离相当,则需要采用共面阻抗来计算,楼主的这种情况,就需要计算共面阻抗

网友(2013-07-17):
    共面阻抗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或仿真的? 除了Polar外,Hyperlynx、 Allegro SI、Ansoft HFSS、AnsoftDesigner这些软件是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