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7-05):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有两个问题:1。仪表分两块板,电源板将电源和地以及外部信号通过导线连接到信号处理板,这里是不是对电源和信号来说存在地环路,因为连过去的地只是一根导线,而对信号处理板来说,这个导线也成了公共阻抗,如果信号处理板上既有模拟又有数字,是不是模拟信号因为这个导线而受到数字信号的共模干扰?
                       2。两块板通过六个接线柱与外壳固定并一起接地是不是有问题,要一点接地吗?我从书上还了解到两个接线柱之间的距离如果太小,还会形成偶级天线,我如果用上百兆高频干扰的话,通过计算,要使不形成偶极天线,那接线柱只能是一个了?

                      不知道我以上说得对不对,大家帮我指正一下。

楼主:
怎么就没人答啊,谁能几句啊

网友:
我随便说胡说2句,仅供参考,
1.看你的意思信号是引入电源板 然后再通过电源板的端口进入核心板,如我画的略图(比较惨凑合着看)。首先说下地环路问题 ,当电源板和核心板之间有地相连,且他们又分别和其他地(比如通过螺钉和外壳)相连,那么相对于高频在连接存在阻抗的情况下(r2<r1),就出现了地环路。也就是说不能很好的约束信号的返回路径在其蓝色的传输途径附近了,造成了较大的环路--地环路。所以切断地环的途径有两个,一降低r1减少板间连接阻抗,二切断r2~。 比如r1比较小的话(一般连接都会预留较多的pin数且良好搭接)那么电源的回路和信号的回路都是绿色的线,由于必然存在一定的r1,那么就出现了公共阻抗耦合,电源和信号之间出现互扰。模拟信号是否受到干扰要看你进来的信号是否包含模拟,当然,如果模拟信号是核心板自己产生的,那么就要考虑模拟部分是否远离连接处,是否有好的分割和隔离,同时你模拟IC的电源回路是在何处也会有很大影响。至于是共模还是差模要看实际情况判断了。
2.关于偶极子的问题我也看过一点书 ,但还不是很了解,说说看法(看我第二张图)。当你的两个接线柱较近时,极间是空气,如果柱子比较长有存在微小的电势差的话会形成天线。但当其上覆盖了pcb后会影响两个极的性质(我认为是等效电容小了),那么天线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只要金属柱两端都有地属性就不会成为效率很高的天线--类似于象形文字“王”短路为“田”。不要怕,管理好你的信号回路,放心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