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各位大侠 直插电阻封装如何建立?

楼主(2010-07-05):
第一次做直插电阻的封装,不知道各位大侠,place bound top 是不是和丝印画的一样大小?还有这种直插电阻封装建立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就建成长度7.5 宽度1.9 内径 0.8的 这样呢?拜求各位大侠指教!!!感激不尽!!!!!!若有相关规范请大侠奉献一下~

网友:
用fpm这个软件来做,里面有很多模板的,很方便的

网友(2010-12-04):
孔径做成0.8可以了,宽度建议比1.9略大点,长度视安装需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