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看线段的长度。

楼主(2010-07-05):
在做一块板,包括一个CPU与两块同型号的DRAM,现在要求CPU出来的地址线到每块DRAM的长度相等。所以采用T型连接,从CPU出来的线到两块DRAM中间分成两条支路。我在AD9中只能看到整个net的长度,请教高手怎么看分支的长度。或者说有别的什么好方法满足设计要求。请赐教。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35840
原来这个帖子里有讨论了,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转到pads后,看一下管脚对。
要不然就能删掉另一段,看这一段了

网友(2010-10-22):
估一下吧,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