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0-07-05):
 请教高手,为何我的PCB文件用Copper铺铜后,却不能在上面建立挖铜区!有什么地方设置会关联到这点吗?

网友:
因为两个图形重叠在一起了。这时取消绘图状态,点击工具条上的Select 图标。在点击鼠标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Select Shapes。通过鼠标的左键的拖动一个较大范围,将两部分Copper 都包含在内。这时两部分Copper 都被选中并高亮。点击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选择合并Combine 选项。这时你可以发现已经将两部分Copper 合并了。

楼主:
奇怪!在PCB别的地方可以完成挖铜,但是在钻孔上铺铜就不能挖了!Combine选项变为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