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b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version of program

楼主(2010-07-06):
用的软件是pads layout,2007版的,最近换了机器,所以重新装了pas layout软件,可是用这个软件打开之前画的pcb文件时,出现了如标题所示的提示,版本不兼容??这就奇怪了,我用的是同一个安装文件啊!!还是安装出现了问题?我是一步一步按照它的破解教程来安装的,安装完之后也没有提示需要license问题,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楼主:
求高人解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pads 不同版本软件之间做的封装能通用吗?

网友:
不用懷疑這圖檔不是壞了就是版本高於2007,低版本的封裝可以轉到較高版本,但不能通用.

网友:
两种可能:
1,现在装的比之前的版本低。
2,以前用了加密软件。

器件封装可以转来转去的。

楼主:
多谢,已解决。看来是我搞错了,不是同一个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