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时如何寻找元器件

楼主(2010-07-06):
正在画一块板子
就想问一下,如何找元器件呢
我已经从netlist里导进来了,刚导进来,然后disperse了之后
器件都排开了
然后我要布局,由于元器件挺多的,所以我想想有没有什么找元器件的方法
比如像protel里的CTRL+F,然后确定之后,会自动高亮显示那个器件,并且会把画面移动至那个器件所处位置
但是现在我在pads layout里面,ctrl+F是不能用的
倒是右键,使用Find..可以找,然后选中那个器件,它会高亮显示,但是没法直接把画面给移动过去
所以在此想问一下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SS+元件就OK

网友:
可以用Logic同步,在Logic中选中元件或网络,在Layout中会选中相应的元件和网络,方便布局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比如想查找U1的器件,可输入SS U1,然后回车就可以找到

注意中间有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