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allegro pcb 16.3的问题(关于高亮)....

楼主(2010-07-06):
偶的地网络不知道为啥就是不能取消高亮,如图

显示Net "0" dehighlighted. 但是还是保持高亮。。。

网友:
嗨,和我碰到的问题一样,我折腾了老久都没搞定,希望有高手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display/color中点nets如图所示
找到不要高亮的网络(GND),先在前面方框中打勾apply一次,再去掉勾再apply一次,高亮的自然没了

网友:
LZ确定你高亮的是net,而不是p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lwh ,万分感谢 果然是这样滴~~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又检查了下, 是地网络 不是管教,按照三楼的方法已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