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串联端接电阻大小?

楼主(2010-07-06):
从一个资料中看到一种用ibis模型中的数据计算串联端接电阻的方法,计算后得结果33-36ohm,但是,看到很多实际电路的设计中都是采用22ohm,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这个好像和IO的输出阻抗有关吧,串联电阻是为了与传输线特征阻抗匹配,一般是50欧。比如TI的器件,很多输出阻抗只有10多欧,比如freescale的器件,有的有20多欧,有的甚至40多欧,有的是可设置的,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 计算后得结果33-36ohm "
::= 不知你是如何計算的,串联端接电阻 (Rs) 的大小與驅動器的輸出阻抗 (Ro) 及傳輸線的特性阻抗 (Z0)有關,別人的特性阻抗設計若不同,自然串联端接电阻值就與你的設計不同。

計算公式 :Rs = Zo - Ro

网友:
楼主可通过仿真软件计算驱动模型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