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怎么样解决pads不读取protel转化来的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10-07-06):
我按照网上的一些方法,讲protel的原理图专成能够让pads读取的网络表(.asc格式)但是pads导入时遇到问题,提示Invalid ASCII file。有没有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呢,求解?拜谢~
补充下,我的转化方法是先生成.net 和.PRT两个格式的,然后将其合成一个txt文件,后修改文件的后缀,网上的方法一般都是这样的。如果有大侠指教给出转化软件的方法,请给我一个准确的名称,以便我去查找,THX!!

网友:
有可能是表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头问题,具体是指什么呢?表头是*PRT* ITEMS...之类的吗?

网友:
你从PADS中的空文档导出一个ASC文件然后copy到你要用的文件中,重新试一下,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那里有特殊符号,PADS不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尝试了一下,确实有ascii。err提示,说*Part name not found,那是需要我重新再建立元件吗?如果重建,是要在logic中建还是layout中建呢?那岂不是要在protel中花的原理图重新在pads中重画?还是要先封装下?不好意思,我刚刚接触画板,而且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做过,如果您方便的话,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O(∩_∩)O谢谢

网友:
是你在PROTEL中画原理图时定义好封装,但这个封装名称要与PADS中的一致才行,那个封装你在PCB中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在pads中找到与protel的元件相应的封装呢?

网友:
。。。你到底是要导网络表还是PCB阿,导网络表protel的原理图元件的封装定义就要和你PADS里库的定义一致,如果你只是导PCB用那直接导就行了 ,不用导网络表啊,被你搞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将protel的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导入到pads中。。然后在pads中画pcb。。。但是protel原理图之前我没有封装过元件。。。sigh不好意思。。比较菜啦。。

网友:
..................那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