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板边的问题

楼主(2010-07-07):
公司要求做8mm的工艺板边,为什么一定要是8mm,为了省钱我做成4mm可以吗
板子一般都做成1.6mm厚,原因是过轨道会比较好,是这样吗,这边过轨道式制版的轨道还是贴片的轨道
谢谢

网友:
8有点宽的,4有点窄了,5差不多
主要考虑过贴片的轨道
制板的轨道要17mm左右,那种主要考虑基材的利用率

网友:
主要还是和设备有关系,不同的设备要求不一样.

楼主:
8有点宽的,4有点窄了,5差不多
主要考虑过贴片的轨道
制板的轨道要17mm左右,那种主要考虑基材的利用率
引用 网友A:

    板边的宽度需要与贴片商讨论吗,你所说的制板轨道要17mm,具体是指什么
    谢谢

网友A:
板边的宽度需要与贴片商讨论吗,你所说的制板轨道要17mm,具体是指什么
    谢谢
引用 网友B:

5一般的贴片厂都能做

17mm是pcb板厂在制板的时候的工作宽度

网友:
常规做5mm工艺边就可以了,极限3mm(需要贴片厂设备能配合才行);与PCB加工没有关系

楼主:
楼上说啥了,被和谐了??????????

网友:
不清楚你问的什么

楼主:
呵呵,刚看见你发的帖子看不见了,现在又出来了,真奇怪@~@

网友(2011-05-04):
是不是板子比较细长,增加整块板子的硬度啊~,既然公司的要求,就照做呗,否则为了省钱,出现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啦~呵呵

网友(2011-12-10):
考虑器件距板边的距离,mark点具板边的距离等,主要是板边缩减对生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