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对板框进行操作?

楼主(2010-07-07):
如题:我从emn导入的板框不能进行移动和镜像操作啊!

网友:
我看了,完全可以移动和镜像操作.

先右键,选择 board outline,把所有的线都框住.
再右键,move

楼主:
为什么我的做不了呢?是不是有什么设置啊?

楼主:
那们大大帮我找找原因啊?

网友:
?????2樓說的很正確了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

网友:
可以移动啊,试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框选后不明显,可以把颜色换一下,然后试试就能看到框选后就高亮了

网友:
先右键,选择 board outline,按SHIFT键,选取全部板框,右键,选择MOVE,OR IM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啊!我刚导入的时候选 board outline后可以点一小段后再右键选select shape后可以进行移动和mirror操作,只要进行过操作之后就不能才移动了,而且先前先一小段的操作也不可行了

网友:
我看完了没有问题

网友:
右击,选Filter----打开Selection object对话框----在board outline前面的方格里面打上对勾(也就是选种)----关闭。再重新操作板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选一个的话根本选不中啊

网友:
右击,选Filter----打开Selection object对话框----先点击下面的anything-----再在board outline前面的方格里面打上对勾(也就是选种)----关闭。再重新操作板框就可以了 。其实很多按扭你可以自己尝试着去选中,操作观察情况,再进一步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知道,问题是我选中了查看属性是board outline没错,但就是移动不了啊,选中board outline的情况下做移动命令的时候里面的board cut out倒是可以移动。

网友:
试过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点击ECO更改试一下,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关掉程序后重新启动看一下。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新建一个PCB,在里面导入,然后再复制粘贴
选择的时候最好是只点一条线,然后右键 shape,不要框选,感觉你是emn导入东西太多了。

网友:
可以选中。
有一个特殊情况,如果过滤器中的layer选项卡中的“all layer”没有打勾的话,即使object中选了board out line,在PCB图中也是选不上边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