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刚接触protel,请原谅我的无知。。。

楼主(2010-07-07):
画电路原理图时,有些元件库里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
按datasheet里面的样子,自己画元件库,最好生动形象一点,看的明白!

网友:
找型号PDF 自己动手画呗.

网友:
对,按照datasheet自己做,注意尺寸

网友(2010-08-06):
在原理图时,如果不仿真,对尺寸没什么严格的要求,在LAYOUT时就要严格按尺寸做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