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做出的板比Allegro工程文件里大3mm

楼主(2010-07-07):
使用工具是allegro 16.2, 板边框是157X192mm,工程文件里board outline是这个尺寸,出的光绘文件里也是这个尺寸,但做回的板的大小是160X194。
各位大侠,请问是为什么呢?要是说是PCB厂的问题,但两个厂的做出来都是这个尺寸,不是多出来的边,而是整个板被放大了1.2%左右。

楼主:
光绘参数里的SCALE=1,不应给我放大1.2%呀

网友:
是不是你用的是12mil的outline,你量测得是内边框。而厂是按照外边框做板导致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6mil的,但就算是用的12mil,也只会差24mils,但现在差了120mils之多了.

网友:
问一下板厂呗

网友:
一般成型公差为+8-5mil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已算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