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9expedition pcb bus path功能键灰色

楼主(2010-07-07):
ee2007.9expedition pcb bus path功能键灰色,不能使用,启动时avaiable licenses/topology planner topology router两个都选上了,进入exp bus path还是灰色的。请各位指点。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在CES中设置BUS网络。如果一个BUS网络都没有分配,Bus Path就是灰色的。

网友(2011-07-20):
设置了BUS,但是BUS PATH还是不可以使用。请问使用ORCAD+EE流程可以使用CES流程吗?

楼主:
可以使用CES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