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PADS 和 EE 的高人指点

楼主(2010-07-07):
初学mentor,不知道pads 和 EE区别有哪些,mentor的产品线太多了让人糊涂,同样的都是PCB设计流程, 哪个更好更实用呢,有说EE BUG很多,但是也说EE很强大,不知道比PADS强大在哪些地方? 本人PCB只是入门,菜鸟问题见笑了,但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建议你两个都试试,我觉得ee比pads好用太多了!贵几十倍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
EE好,因为贵。学什么关键看你的目的。只是入门就学PADS,它比EE简单。如果要画板,简单的6层8层板,甚至12层都可以用PADS。它画图,做封装,规则设置都比EE简单,而且学习资源比EE丰富很多。如果你要做高密度,高速板卡,用EE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PADS适合初级用

网友:
    EE比PADS高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