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已在用9.2的同志看一下。(已解决,是我没设置)

楼主(2010-07-08):
那位朋友装了9.2在用的能不能随便传一个9.2版的PCB文件。我想看一下网络名显示是怎么样的。我公司不让用高版本的。我现在装了9.2的也不敢把文件升级。

网友:
不能装家里吗?文件可以备份一遍再升级啊!

网友:
不是吧,你打开就是,不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打开以前版本的文件,存或不存都不会显示网络吧?是不是一定要用9.2网表导入做的PCB才能显示网络名。显示网络开关我也打了勾了。

网友:
显示网络开关我也打了勾了。那最下面还有3个选项,你都打了勾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会了,谢谢大家啊。眼睛没注意看到。